[求助] 请问有人知道信号的编解码用verilog怎么实现吗

楼主(2011-03-30):
最近有一个项目是关于通信原理中信号的编解码的,我不太理解那个,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也可以告诉我相关的书籍。。。。。

网友:
有人知道。

网友:
这玩意说的太笼统了,应该是算法——》电路结构——》HDL——》实现

网友:
编码的种类太多了, 不知道说的那种, 没法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要把你所要做的编码的算法搞熟, 另外就是把hdl语言学习一下

楼主:
对,就是信号过来,我要用那种算法比较好,接收数据用那种算法好,介绍一种算法就好了,如果会利用verilog将它实现就更好了。。。。。非常感谢啊

网友:
CC,CTC,LDPC
具体实现网上一抓一大把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要编什么

网友:
信号编码方式有很多种,如何找到适合你设计的编码方法就需要分析你设计的信号特性了,建议你多研究一些参考文献,别人的论文里面或许有你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