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1-03-30):
如图所示,可调电阻按0计算.求VOUT?
本人计算是AD623的3PIN 约为1.24V.
VOUT=gain*Vc=4.8v左右,对吗?

网友:
这几个芯片都不熟悉,没法算啊

楼主:
LM385 是稳压1.235V,AD623的GAIN为6.

网友(2011-06-13):
看不懂啊

网友(2011-09-04):
路过,看不懂啊。

网友:
软件仿真帮助理解!

网友:
芯片都不熟悉

网友:
后面的是比较器接法吧,输出的应该是0-5电平

前面那个LM385怎么接的,要画好一点啊

网友(2011-10-08):
VOUT=gain*(V3-V2) AD623是仪表运放

网友:
有没有钱了,真是

网友:
前级运放组成电流源,输出电压是(1.235/R54)*R68 。VOUT=gain*(V3-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