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 如何确定power mesh线宽和组数

楼主(2011-03-30):
对于Core而言, 如果说Power ring还可根据整个core的功耗信息(来自前端仿真)以及Design Rule中metal current density来确定宽度的话,那么在规划power mesh的时候,就显得没有头绪了,而且和下面的流程有些矛盾: 如果在place时power mesh放的过于密, 那么影响stdcell的place,无形中撑大了core(mesh下不能放stdcell和pin access);放得松了吧,route之后IR drop有严重的地方,如果再加stripe的话, place又要动。 另外, mesh的线宽到底根据什么确定比较准确呢? 怎样做才能迭代的少一些呢?

请大大指教!

网友:
mesh当然会影响place routing,但是在高品质高功耗产品中为了防止irdrop是必须的,我所指导的一个公司
它的mesh 是一个密集的gird ,宽度是double min-width, top/次top layer 。mesh pitch大概是20um左右,90nm 7m工艺。 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要dr team多讨论并实际迭代得出经验值,从而变成一个公司的spec之类的东西,一个人随意去确定有点随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