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验证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1-03-30):
在做LVS验证的时候,将这些配置文件导入之后,点击run LVS 的时候,提示以下的错误..“source primary cell not found in source database”。在网上找到一相关的帖子,但是没有明白其道理。其中有个帖子说道:

“你的netlist 沒有top cell name 。如果你的top cell name 是 OPA, 那你的netlist應該是 :( .SUBCKT OPA”-难道是top cell name 有问题??

我做LVS时候,提示错误如下图所示:

我也是头一次碰到这个情况,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还要钱才能看主题啊,晕倒,

网友:
哈哈,问你问题是给你面子
个人观点,纯属娱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发帖子的时候没注意。。。让你破费了。。。。

网友:
就是top cell name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能说的详细点吗??是不是针对的.SPI 文件中的??该文件中 .SUBCKT 后面的名字??在这个文件中,有多个 .SUBCKT ,但是我不知道改选什么。在做LVS的时候,多次更改top  name ,还是报错。。。。

网友:
这似乎不是到spi文件中选择的吧,你要跟哪个电路图做LVS难道不知道吗?
spi文件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v2lvs把 .vg 转成.spi的了。其语句为:

网友:
那就是verilog的top module name呗

网友:
你的.spi网表文件里面最顶层的.suckt 后面名字是什么?必须和calibre中top cell中填的名字一样啊。

网友:
用VI打开你的spi文件,搜搜是否有你写的top cell 名字?
这种报错就是你指定的top cell 不对。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layout和source里面的topcell不一致 一般在.v文件v2lvs生成的.spi文件中加上topcell即可

网友:
top cell name 有打對嗎?

网友(2011-09-30):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A:
就是aes_ASIC.lvs.vg 里面的top cell name啊,

加密芯片啊, aes算法,

v2lvs -l 不是必须的,除非造成pin调用出错

网友(2019-11-28):
引用 网友A:
就是aes_ASIC.lvs.vg 里面的top cell name啊,

加密芯片啊, aes算法,

大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也遇到了,,求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