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onformal不通过

楼主(2011-03-30):
主要的报告如下:

// Warning: More than 1/3 of the key points have mis-matched names
// Warning: Please use renaming rules if automatic mapping fails to finish

// Warning: Key point mapping is incomplete
// Warning: 174 Black-Box input(s) in Golden have no correspondence(s) in Revised
// Warning: 107 Black-Box input(s) in Revised have no correspondence(s) in Golden
// Warning: 128 Black-Box output(s) in Golden have no correspondence(s) in Revised
// Warning: 158 Black-Box output(s) in Revised have no correspondence(s) in Golden

请问应该怎样修改?是renaming rules 出现的问题吗?

楼主:
没有做验证的前辈吗?

网友:
在setup mode 用report unmapped points
看那些point不能match,才能继续了
还有black box数量很多,有点怪
用 report black box  看一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add black box *** -both 用这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port black box
结果和我设置的一样。三个black box
不过两个是用到的ram,一个是倍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设置black box的问题。这个试过了。问题是设置过之后,为什么报告说black box的引脚都不能匹配。奇怪。

网友:
你的综合工具是什么?DC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Synpl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