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ADC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30):
sigma—delta输出为1bit的数据流,经过数字滤波器后得到nbit的数据,怎么验证输出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调制前为sin输入,过采样率为256×8khz,输出为每8khz,16bit,怎么验证正确与否,是否可以通过观察其输出的波形的频谱?

网友:
一般fft看snr的衰减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