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码密度法测试ADC inl dnl疑问

楼主(2011-03-30):
码密度法测试ADC的INL和DNL时输入正弦波的频率和采样频率,采样点有什么关系?需要采样的周期是怎么确定的?

看了美信AN2085里面举了个例子,测MAX1193,8BIT,采样频率45M,输入信号频率5.6018M,
这不是一个周期只采样45/5.6018=8次?8bit256个台阶,每个台阶都采样不到一次?

楼主:
都没人回啊,自己顶上去。

楼主:
请高手解答。

网友:
45/5.6018=8只是说明采样频率是信号频率的8倍。如果只采样信号的一个周期,的确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但是实际测试中,我们不可能只采样一个信号周期,而是采样N多个周期,即采样N多个点,才能采样到各个台阶。至于到底采样多少个数,MAXIM上面也有提到,是现成的公式,你可以看看。

网友:
Just need to collect enough samples for calculating INL/DNL. Need to ensure no aliasing for input signal.

网友A:
有个文档不知道有没有用,从清华一个课件上截取的 CDT.pdf (489.06 KB , 下载次数: 1264 )

网友B:
在用sine wave做ADC测试静态特性时要注意的是:
1.相干采样(不过实际测试时因为有输入噪声,应该不会采到重复的点,不过最好能保证,无非就是调整仪器频率比较麻烦点)
2.采样的数据点数要足够多(对于10bit的ADC,最好采样点数大于200万点),当然这个取决于你需要的测量精度,本来这种码密度的算法就是靠概率统计来得出的。点太少了,测量结果就不可信了。

网友(2012-09-29):
看看初步结果是不是采个1024或是4096个点就行了啊

网友(2013-02-06):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如果用码密度法的话,输入信号的条件和测试动态参数的sine要求一样吗?
如果要满足 Fs/N=Fin/M 关系的话,N=200万,那输入信号Fin频率不就要很小了哈?多谢指点!

网友(2014-03-08):
回复 网友C:

   200万个点你在一个信号周期采完,输入信号频率当然很小啦,不过你为什么要一个周期采完,只要是相关采样,就保证了你采样的点不会有周期性,那么你用频率大一点的信号输入,多采几个周期不行吗???

网友(2014-06-27):
码密度测试方法

网友(2014-08-24):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用matlab仿真DNL和INL时,类似如下的代码,
clear
clf
format long e
load   inl.txt -ascii;
mm=2^10;
x=round(inl);
b=sort(x);
k=zeros(mm,1);

for i=1:mm,
    for j=1:length(b),
        if (b(j)==i-1)
            k(i)=k(i) + 1;
        end
    end
end

avg=(length(b)-k(1)-k(mm))/(mm-2);
k(1)=avg;
k(mm)=avg;

inl=zeros(mm-1,1);
for i=1:length(k),
    dnl(i)=(k(i)-avg)/avg;
end

for i=2:length(dnl),
    inl(1)=dnl(1);
    inl(i)=dnl(i)+inl(i-1);
end

tt=0:mm-1;
ttx=0:mm-1;

subplot(2,1,1);plot(tt,dnl);
title('DNL OF ADC');
xlabel('decimal code');
ylabel('DNL(LSB)');
grid on;

subplot(2,1,2);plot(tt,inl);
xlabel('decimal code');
ylabel('DNL(LSB)');
title('INL OF ADC');
xlabel('decimal code');
ylabel('INL(LSB)');
grid on;

Max_dnl=max(dnl)
Min_dnl=min(dnl)
Max_inl=max(inl)
Min_inl=min(inl)
(转载本论坛)
inl.txt里是放数据的,那这些数据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比如我有一个matlab simulink  ADC的模型,这些数据是直接使用S&H后的一些模拟量,还是应该从AD完了再DA得到呢?

网友:
既然要测试inl和dnl,那么inl.txt里面的数据应该是经过AD转换器后的数据。
如果是在仿真阶段,inl.txt里面的数据是用veriloga等语言把数据保存起来。
如果是在测试阶段,inl.txt里面的数据是用数据采集卡之类的东西采集ADC的数据后保存起来。

网友(2015-03-31):
学习了,正在学习这方面

网友E(2016-04-06):
回复 网友B:

   采样点是要连续的吗?FPGA一次采不了那么多的点怎么办?可以一段一段不连续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能保证你下一段开始采样的时间刚好是上一段结束采样的时间就可以。但这是做不到的,所以你采样的两次数据不能合在一起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好~这个程序的输入信号应该是一个满量程或者超量程的锯齿波,对吗?

网友G(2021-05-07):
引用 网友B:
在用sine wave做ADC测试静态特性时要注意的是:
1.相干采样(不过实际测试时因为有输入噪声,应该不会采到 ...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采几百万个点是对已经做出来的硬件进行测试吗,我目前在virtuoso里对ADC前仿,输入正弦波仿真得到2万个点就需要十几个小时了,这个码密度法测试是不适用于纯仿真测试吗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A:
有个文档不知道有没有用,从清华一个课件上截取的

你好,有这个课件的完整版吗?谢谢

网友(2021-08-12):
引用 网友A:
有个文档不知道有没有用,从清华一个课件上截取的

很不错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文档不知道有没有用,从清华一个课件上截取的

前辈可以提供一下这个课件完整版吗,不胜感激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B:
在用sine wave做ADC测试静态特性时要注意的是:
1.相干采样(不过实际测试时因为有输入噪声,应该不会采到 ...

根据相干采样的公式fs/fi=N/M,N是采样的点数,要取两万点以上的话,好像N会特别大。最近在写测试INL DNL的matlab代码,对这里很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采几百万个点是对已经做出来的硬件进行测试吗,我目前在virtuoso里对ADC前仿,输 ...

你好,你解决了吗?我用matlab仿真取两万个点也要花很久时间。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可以通过多次抓取最后把数据拼接在一起,但是数据在拼接前要做预处理,截取整数个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采几百万个点是对已经做出来的硬件进行测试吗,我目前在virtuoso里对ADC前仿,输 ...

这里讲的是测试方法。测试时电路是有噪声的,所以可以利用噪声的随机性(就是说即使喂进去的是同一个信号也可以得到非重复的数据点)。仿真时电路是没有噪声的,所以直接用ramp信号仿真就可以的DNL/INL就可以了,每个码选5~10个点就够了,也就是如果要跑10-bit的ADC的话,最多也不会超5120~10240个数据点。或者直接跑动态特性看SNR也行,数据点更少,64,128或者256个点都可以。
仿真如果要带噪声(transient noise)跑的话就直接看动态特性。

网友:
建议看看IEEE std 1241,总测试点数与频率选取是相关的。同时源频偏,ADC噪声都会影响输入源频率/总点数的选取。不过工程上说,取一个足够大的总点数(百万计)能应对所有误差源。

网友(2022-12-27):
引用 网友A:
有个文档不知道有没有用,从清华一个课件上截取的

感谢

网友:
采样频率和输入信号频率要不相干,满足不相干采样,至于采样点数是2^N就可以,当然是越大越好,点数少可以多采样几个周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