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实际问题请大牛来指教

楼主(2011-03-30):
各位N人,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带隙基准电路,要求是在不采用修调技术的前提下,工作电源电压1.5V~3.6V,全温度全工艺角下误差正负10mV,而且要保证流片后不同芯片的的基准输出偏差不得超过设计值20mV。

主要是最后一个要求,一般的工艺晶体管本身在corner下就有10mV左右偏差,而且最主要的误差是运放的失调,一般运放的失调都几个mV,再乘以一个电阻比例系数就会很大了,还没有考虑电阻和其它的适配,所以请高人指点啊,有什么办法或有什么结构减小失调这个问题(由于系统要求,不可能引入时钟进行斩波或是存储消除失调),或者是不用运放的bandgap结构?

望有实际流片经验或大牛指教,有兴趣的也多多交流,共同进步,谢谢啦!!!

网友:
用的Banba结构还是Lung结构?

网友:
不知所云,低调学习中

网友:
没见过有这么NB的带隙基准

网友(2011-05-05):
要消运放失调,就做大些。

网友:
你用的是um还是nm工艺??用CASCODE结构运放试试。

网友(2011-12-03):
呵呵,这个看工艺了,我们有做过这种基准,在corner下相差就几个毫伏!!!

网友:
You minimal supply voltage is 1.5V -> should use Brokaw bandgap cell.
Need better offset -> Use bipolar amplification stage
If you don't have bipolar device -> you need design an CMOS OTA with offset less than ~1mV based on your spec (6sigma<10mv/2), you need a OTA with a large area.

网友A:
曾经做过这样的bandgap,输出电压3-sigma在+/-10mV以内,不用chop,不用trim

网友(2015-10-30):
输出电压3-sigma在+/-10mV以内

网友(2019-03-21):
引用 网友A:
曾经做过这样的bandgap,输出电压3-sigma在+/-10mV以内,不用chop,不用trim

请教是什么结构啊?哪家的工艺?

网友(2019-05-21):
调整下Vt*LnN,N值可以取得的大一点,也可以调整电流镜的比例,这样就可以减小VOS的放大比例

网友(2022-07-16):
有不用运放的bandgap,但是需要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