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中的double back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3-30):
求指点,Astro 中做floorplan的时候,有个doubleback选项是神马意思呢?还有里面的ROW是不是指的放标准单元的空间呢 一般的row
的数量怎么决定的呢?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p/g rail 0 space overl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没完全明白  但还是谢谢你咯

网友:
若row為X方向,doubleback讓上下row的STD cell 顛倒, VDD ( or VSS) 用同一metal line連在一起.沒有space.若row為Y方向也是一樣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 非常感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