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我想给DC写个.lib文件

楼主(2011-03-30):
各位大侠,最近做个东西,需要自己做个标准单元,写成.lib文件,各位能否指点一二,具体怎么能够得到.lib文件?谢谢!

网友(2013-04-2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自制的标准单元.lib 文件写出来了么?请教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标准单元还是特殊单元,标准单元我使用siliconsmart做lib,特殊单元可以使用pt或nanotime做extract timing model生成li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给自己全定制设计的元件产生.lib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定制个啥?
标准组合逻辑或时序器件或SRAM可以用建库工具做lib,
大的macro使用nanotime做trasistor level的Extract Timing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