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对于RF receiver的前端到digital baseband的借口怎么设计?即AD的设计

楼主(2011-03-30):
小弟,我初学RF system 想学习下receiver的设计。
但receiver frontend和digital baseband的接口,不知道怎么设计。
这个借口应该是AD converter 或者是 comparator。
但怎么定义这个规范呢?

请问,有没有什么资料,或书籍可以参考的?
请告知下。

网友:
知道什什么是sensitivity,selectivity再来问。和你的系统是否用增益控制也有关。你既然说接口用comparator....还是多看点书吧

网友:
digRF v3 and v4. standard interface for cellular trance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