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有memory(ram,rom)怎么处理?

楼主(2011-03-30):
RT
紧急求助:
在DC综合时的memory怎么处理?其中memory是MC生成的lib,我把它转成db文件,然后怎么做,请告知详细步骤~~~
谢谢~~~

网友:
然后就在读netlist之前当library读进去,接下去该怎么综合就怎么综合

网友:
对其接口信号的约束如何做呢。

网友:
感觉楼主发问的版面不对,呵呵。去设计或后端问问吧。

网友:
如果 ROM 或 RAM 是已经编译好的,内部时序已经定义了,在综合时应该如何处理?版主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吗?如果当作黑盒子处理可不可以?不对的话请朋友们指正。

网友:
没有接触过MC!虽然有涉及到memory的项目

网友A:
MC产生的library本身就有时序要求了的
丢到link_library里面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5-06-19):
学习了,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10-08):
看大家怎么huifu的

网友B(2024-07-31):
引用 网友A:
MC产生的library本身就有时序要求了的
丢到link_library里面就可以了吧~~~

我放进link_library中,读取时遇到了can't read 的警告,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放进link_library中,读取时遇到了can't read 的警告,请问是为什么呢

我路径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2025-01-20):
引用 网友A:
MC产生的library本身就有时序要求了的
丢到link_library里面就可以了吧~~~

前辈您好,麻烦问下还需要在rtl中用mc生成的ram的.v替换原本ram的.v吗?只需要把.db放到链接库就可以吗?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麻烦问下还需要在rtl中用mc生成的ram的.v替换原本ram的.v吗?只需要把.db放到链接库就可以吗? ...

同问,请问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