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 SARADC 讨论

楼主(2011-03-31):
如果要做个12bit的SARADC,而电容又只能用匹配比较差的metal 电容(利用metal寄生电容制作的一种电容结构),或者说用poly电阻能否做到12bit?

网友:
metal finger capl 可是很准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有寄生电容,精度不高,用电阻实现12bit精度有希望吗?

网友:
metal 距离和oxide 是工艺里面控制最好的。不会比电阻 matching 差

网友:
用7+5结构。

网友:
quite difficult, better to have calibration

网友:
depends heavily on how you lay the caps out.

网友:
电荷再分布结构,用4+8结构,然后对中间电容进行修调。
另外,你设计12位就想得到12位是不可能的。
得到11.5位都是顶破大天了!

网友:
电容精度比电阻高~相对值

网友:
可以分段实现

网友:
电容的匹配要好于电阻

网友(2011-05-03):
學到了一點知識  我也是做12b的

网友:
用poly電阻要做到12bit有點困難

网友:
capacitor mismatch error cancellation technique for a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 converter
这论文的方法可行不?

网友:
用fringe cap 能做到12bits 的,不过layout 要花大工夫,控制好电容的寄生.

要简单点 可以参考如下paper,很好很简单的校正就可以了。
Split capacitor DAC mismatch calibration i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IEEE 2009 Custom Intergrated Circuits Conference (CICC)

网友(2012-07-05):
10位的好做吗?

网友:
以現今的製程與文獻上的量測結果來看
電容的match無法做到12-bit
所以SAR ADC要做到12-bit
可能必須朝向calibration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感觉,电阻到9,电容到10差不多,12应该要引入矫正算法了。
ALLEN书上提到的SAR矫正好像很久了,当前比较流行什么calibration方法?

网友(2013-03-27):
你们中间的缩放电容Cs怎么和其它电容matching?

网友(2014-05-08):
回复 网友C:

   设计12位能得到11.5位就顶破天了,经验从何而来???

网友:
不靠calibration, 不管是用 Cap, 還是poly resistor, 12-bit SAR ADC 的良率, 以DNL<1LSB, INL<2LSB 來看, 很難超過70%. 光FT量產測試要實現 true 12bit 的量測環境就很困難了!

网友:
不好实现,我目前做了一个CDAC+RDAC的12位SAR-ADC,最好做到有效位11位。关键是有功耗、采样率的限制。

网友(2014-06-27):
12 bits 很難!

网友(2017-12-07):
not easy to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