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GA/PGA中IQ两路的幅度平衡问题(IQ balance)

楼主(2011-03-31):
IQ两路的VGA/PGA输出的信号幅度会有一定差别
哪位大神有消除这种差别方面的资料,IQ balance

网友:
这个要基带去校正吧,你留出校正接口给它,或者不需要接口,它直接adc采样后再数字中补偿校正了

网友:
Usually it's done in the digital domain using a digital equalizer. If you use SDM adc, it maybe included in the decimation fil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基带怎么去矫正这个幅度差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说一下我的详细情况,是PGA,放大器加衰减器结构,然后数字AGC去控制增益,如果IQ每一路都有一个AGC就没这个问题了,现在想降功耗,所以只用一个AGC,AGC只采样I路,然后同时控制I和Q,这样Q就不是根据自己的信号强度去控制了,就有了这个问题。我留有模拟控制的端口,是控制放大器源级负反馈(source degeneration)那个管子,想取IQ两路信号差反馈调整。
    如果基带能自己处理这个幅度差,我这边是不是就不用做什么了?
    还烦请您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均衡器是数字处理里面原来就有的,还是要为我这个需求单独加一个?是做基带的人负责的吗?我这边需不需要做什么工作?

网友(2016-08-13):
请问PGA的IQ不平衡用什么参数来表征,怎么仿真

网友(2018-03-20):
回复 网友C: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