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M317请教各位

楼主(2011-03-31):
请问我用LM317AHV将48V转5V,电流50mA左右,是否可行?可不可以不加散热片?

网友:
应该不可以 IC的 power dissipation已经2W了

网友:
Fairchild LM317 輸入和輸出之間最高電壓差為 40V.  這樣做已超出 spec 的要求.  未必會燒, 但完全不建議這樣做.

网友:
居然用那么高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