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系数NF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31):
最近在仿LNA的噪声系数,请问在仿NF的时候,输入与输出的PORT是不是要分别与电路的输入输出电阻相等?请各位大侠给点儿指点,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输入输出port电阻都设置成50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针对一般的射频系统,可是如果信号源的电阻是其他的值,比如说是200欧,而且中间没有带通滤波器,不需要50欧的匹配,那我的PORT的阻值是不是要设成200欧?

网友:
输入应该是50欧,输出不一定,看你的负载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儿,看书上说,一般的射频系统里的LNA之所以输入阻抗设成50欧,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带通滤波器,它的输出特征阻抗是50欧,为了达到功率最大传输,所以要设成50,可是既然我这个系统不用带通滤波器而且LNA之前的信号源的内阻是其他阻值,我认为输入PORT的阻值应该设成与信号源内阻相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就算有带通滤波器为什么要做成50欧姆?我看这个50欧姆是由同轴电缆的传输能力和衰减特性折中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看东南的射频讲义,上面有为什么是50欧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强调信号源是其他阻抗,你是不是直接接天线?例如300欧平行折合天线?如果是,输入PORT的阻值应该设成与天线阻抗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