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取出方波

楼主(2011-03-31):
ISO-18000 TypeB协议中阅读器命令的格式为16bit“1”,然后是9位“01”,现在我想把9位方波信号取出来用,但不需要前后的信号,怎么实现呢?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实现么?菜鸟请大家指点~~~

网友(2011-05-01):
注意,晶体管取出的是反向信号

网友:
ISO-1800的编码格式不是高低电平这么简单,是根据占空比来判断的
不明白这个9位方波是什么意思,是解码后的还是解码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