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 matching network

楼主(2011-03-31):
小辈再做一个60GH的LNA,大概分三级实现指标,S21>15dB,S11,S22<-10dB,S12<-20dB.NF<8dB,IIP3>-15dBm,Power consumption <40mW. 目前,在做第一级电路,想用cascode 连接方式,这样隔离度比较好。两个nmos 管子间怎样连接,中间需不需要加原件,在cadence里有微带线和短截线怎样实现 输入端折中匹配(使噪声降低,也不至于Gain 太小)和输出端的共轭匹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Remember you are designing IC not PCB. I don't think transmission line effect is prominent even though the frequency is high as 60GHz. Pay more attention to all kinds of coupl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As you say "pay more attention on coupling", How can I do it at first(or as the starting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