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

楼主(2011-03-31):
*HSPICE SIMULATION FILE EX6-3-3
.OPTIONS POST=2 LIST
*NOR GATE DELAY W/DIFFERENT LOADING
.LIB "D:\synopsys\gd018.l" TT_3V
VCC VCC GND DC 3.3
Va a GND pwl(0 0 4.9n 0 5n 3.3 9.9n 3.3 10n 0 14.9n 0 15n 3.3)
Vb b gnd pwl(0 0 9.9n 0 10n 3.3 15n 3.3)
M1 a1 a vcc vcc pch3 w=4u l=0.35u
M2 y b a1 vcc pch3 w=4u l=0.35u
M3 y a gnd gnd nch3 w=2u l=0.7u
M4 y b gnd gnd nch3 w=2u l=0.7u
.tran 1p 20n
.MEASURE TRAN TRFDELAY TRIG V(a) VAL="3.3/2" TD=0.01NS rise=1 TARG
+V(y) VAL="3.3/2" fall=1
.OPTIONS POST METHOD=GEAR ACCURATE=1
.OPTIONS INGOLD=2
.END
这是一段关于或非的仿真电路,进行仿真后,在.lis文件中出现**warning** dc voltage reset to initial transient source value
                                                                            in source        0:va                  new dc=  0.0000D+00
请教各位!!

网友:
这个warning没关系的,只是个初始值而已,不影响仿真结果。

网友:
warning没关系, warning due to initial dc operating point calculation which uses the value of your PWL sources at time zero.

网友(2014-04-07):
        雖然是 PWL 初始值造成,不影響仿真結果。但該如何消除此 warning 呢?

网友(2014-05-14):
看结果正确就可以了,只要没有E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