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2.0的疑问

楼主(2011-03-31):
小弟学习usb时,有一疑问:usb2.0的拓扑结构是七层结构,那么有什么原因限制其只能接5级的 hub 呢?
还请各位大虾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
USB的总线拓扑结构是一个星型结构,集线器(Hub)位于每个星型结构的中心,USB协议规定最多允许5级集线器进行级连。

楼主:
协议上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具体有什么原因吗,还请高手详细指点。。。

网友:
due to propagation delay in USB Bus topology.

网友(2011-11-20):
大概是因为以HS为例,transmitter发出的一个packet,sync pattern有32位KJ对,而经过一级Hub有可能就丢掉4位KJ toggle,而作为receiver要检测到一个packet的sync pattern需要至少12位的KJ对。这要就要求中间只能损失20位KJ对。所以Hub最多位5级。

(有点忘了因果关系了,大概是相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