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时间帮忙看看一段程序,小弟在此谢谢了!在线等啊!!!

楼主(2011-03-31):
//设计一个6层电梯控制器。电梯控制器是按照乘客的要求自动上、下的装置。
//1、每层电梯入口处设置上下请求开关,电梯内设有顾客到达层次的停站请求开关。
//2、设有电梯所处位置指示装置以及电梯运行模式(上升或者下降)指示装置。
//3、电梯每秒升降一层楼。
//4、电梯到达有停站请求的楼层,经过1秒电梯门打开,开门4秒后,电梯门关闭(开门指示灯灭),电梯继续运行,直至执行完最后一个请求信号后停留在当前层。
//5、电梯能记忆电梯内外所有请求信号,并按照电梯运行规则按顺序响应,每个请求信号保留至有电梯响应后消除。
//6、电梯运行规则:当电梯上升时,只响应比电梯所在位置高的上楼请求信号,由下而上逐个执行,直到最后一个上楼请求执行完毕;
//如果高层有下楼请求,则直接升到下楼请求的最高楼层,然后进入下降模式。当电梯处于下降模式时与上升正好相反
module elerun(clk,alarm,reset,fuplight,fdnlight,stlight,position,doorlight,cleardn,clearup,yanshi,tiqian);
input clk;//电梯时钟
input alarm;//报警
input reset;//异步置位
input [6:1] fuplight,fdnlight,stlight;//电梯外部上升请求指示灯,电梯外部下降请求指示灯,电梯内部各层指示灯
wire [2:0] position;//电梯位置指示
output doorlight,clearup,cleardn;//电梯门开关指示灯,用于清除上升请求指示灯的信号,用于清除下降请求指示灯的信号
reg doorlight,cleatup,cleardn;
input yanshi;//延时关门//
input tiqian;//提前关门//
output [7:0]udsig;//电梯上升或下降指示灯//
reg [7:0]udsig;
parameter [3:0] stopon1=0;
parameter [3:0] dooropen=1;
parameter [3:0] doorclose=2;
parameter [3:0] doorwait1=3;
parameter [3:0] doorwait2=4;
parameter [3:0] doorwait3=5;
parameter [3:0] doorwait4=6;
parameter [3:0] doorwait5=7;
parameter [3:0] doorwait6=8;
parameter [3:0] up=9;
parameter [3:0] down=10;
parameter [3:0] stop=11;
reg [3:0] mylift;
wire [2:0] pos;
reg udflag;
reg [2:0] posreg;
reg [6:1] on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1'b1|alarm==1'b1)
         begin
          mylift<=stopon1;
          clearup<=1'b1;
          cleardn<=1'b1;
   end
   else
         begin if(!clk)
            case(mylift)
            stopon1: begin
                     doorlight<=1'b0;
                     posreg<=1'b1;
                     mylift<=doorwait1;
                     clearup<=1'b0;
                     cleardn<=1'b0;
                     udsig<=8'b00000010;
                     end
            doorwait1: begin//开门时间为doorwait1~doorwait6,5个时钟周期//
                            //如果期间提前信号tiqian有效,则电梯直接跳到doorclose状//                            //如果期间延时信号yanshi有效,则电梯直接跳到doorwait1状态
                      if(tiqian)
                    begin
                      mylift<=doorclose;
                     end
                      else
                         if(yanshi)
                     begin
                       mylift<=doorwait1;
                 end
                  else
                      begin
                        mylift<=doorwait2;
                   end

                 clearup<=1'b0;
                 cleardn<=1'b0;
             end

             doorwait2:
                   begin
                   if(tiqian)
                        begin
                        mylift<=doorclose;
                 end
                 else if(yanshi)
                      begin
                         mylift<=doorwait1;
                     end
                        else
                         begin
                         mylift<=doorwait3;
                    end

                        clearup<=1'b0;
                        cleardn<=1'b0;
                    end
             doorwait3:
                     begin
                     if(tiqian)
                           begin
                           mylift<=doorclose;
                       end
                      else if(yanshi)
                           begin
                           mylift<=doorwait1;
                       end
                           else
                          begin
                           mylift<=doorwait4;
                        end
                       clearup<=1'b0;
                       cleardn<=1'b0;
                       end
             doorwait4:
                      begin
                      if(tiqian)
                         begin
                         mylift<=doorclose;
                  end
                  else if(yanshi)
                  begin
                      mylift<=doorwait1;
                  end
                  else
                      begin
                       mylift<=doorwait5;
                      end
                      clearup<=1'b0;
                      cleardn<=1'b0;
                      end
             doorwait5:
                      begin
                      if(tiqian)
                         begin
                         mylift<=doorclose;
                  end
                  else if(yanshi)
                         begin
                         mylift<=doorwait1;
                   end
                   else begin
                    mylift<=doorwait6;
                         end
                  clearup<=1'b0;
                  cleardn<=1'b0;
              end
   doorwait6:
   begin
                         mylift<=doorclose;
                         clearup<=~udflag;
                         cleardn<=udflag;//在doorwait6状态,输出上升清除信号与下降清除信号//
   end
   doorclose:

   begin
                       doorlight<=1'b0;//开门灯灭//
                         clearup<=1'b0;
                         cleardn<=1'b0;
                    //根据按键处理模块,控制电梯的上升和下降//
    //如果电梯在六楼//
if(posreg==1'h6)
                     begin
                        if(stlight==6'b000000&fuplight==6'b000000&fdnlight==6'b000000)//如果电梯在6楼,且电梯外部与内部没有任何按键请求,电梯转到关门状态//
                         begin
                          mylift<=doorclose;
                          udsig<=8'b00000010;//数码管的横灯亮,表示电梯停止没有上升或向下运动//
                      end
                          else //电梯在6楼,且电梯外部与内部有任何按键请求时,电梯转到下降状态//

                        begin
                          mylift<=down;
                          udsig<=8'b01111010;//数码管的现实为小写的d,表示电梯下降运行//
                          udflag<=1'b1;//电梯运行状态指示下降//
                         end
                     end

       else
          //如果电梯在1楼//
          if(posreg==1'h1)
          begin
                    if(stlight==6'b000000&fuplight==6'b000000&fdnlight==6'b000000)//如果电梯在1楼,且电梯外部与内部没有任何按键请求,电梯转到关门状态//
                     //电梯运行状态指示停止//
                       begin
                        mylift<=doorclose;
                        udsig<=8'b00000010;//数码管的横杠亮,表示电梯停止,没有向上或向下运动//
                   end
                     else //如果电梯在1层,且电梯外部与内部有任何按键请求,电梯转到上升状态//
                   begin
                           mylift<=up;//进入上升状态//
                           udsig<=8'b01111100;//数码管的现实为U,表示电梯上升运行//
                           udflag<=1'b0;//电梯的运行状态指示上升//
           end
            end
            //在其他楼层情况//
               else
                   begin
                        if(stlight==6'b000000&fuplight==6'b000000&fdnlight==6'b000000)//电梯在2-5层,且电梯外部与内部没有任何按键请求,电梯转到关门状态//
                        //电梯运行状态指示停止//
                           begin
                          mylift<=doorclose;
                          udsig<=8'b00000010;//数码管的横杠亮,表示电梯停止没有向上或向下运行//
                           end

            else //如果电梯外部上升或者下降请求所在的楼层比电梯当前楼层高,或是电梯内部前往的楼层比电梯当前
                 //楼层高,电梯转到上升状态
                      begin  if(stlight>=(one+one)|fuplight>=(one+one)|fdnlight>=(one+one))
                        begin
                        mylift<=up;
                        udsig<=8'b01111100;//数码管的显示为U,表示电梯上升运行
                        udflag<=0;//电梯的运行状态指示上升
                        end
                      end
             else  begin   if((stilight+stlight)<=one|(fuplight+fuplight)<=one|(fdnlight+fdnlight)<=one)//
                         //如果电梯外部上升或者下降请求所在的楼层比电梯当前楼层高,或是电梯内部前往的楼层
                         //比电梯当前楼层低,电梯转到下降状态

                       mylift<=down;
                       udsig<=8'b01111010;//数码管的显示为小写的d,表示电梯下降运行
                       udflag<=1;//电梯运行状态为下降
                       end
             else
                    begin

                     mylift<=doorclose;
                    end

             end
              //当电梯在上升状态
  up:
        begin
             clearup<=0;
             cleardn<=0;
             begin
             if(posreg<6&((stlight[posreg])==1'b1|(fuplight[posreg])==1'b1|(stlight==6'b000000&(fdnlight[posreg])==1'b1)))//当电梯所在楼层低于6层,当前楼层是电梯前往楼层之一,或是当前楼层有人请求上升
           //或是电梯内部没有请求信号但当前楼层有人请求下降,电梯则转到停止状态
                      begin
                      mylift<=stop;
           if(stlight==6'b000000&(fdnlight[posreg])==1'b1&fuplight==6'b000000)//
             //如果电梯内部没有请求信号,电梯外部没有上升请求信号,且当前楼层有电梯外部下降请求信号,
                   //则电梯运行时转到下降
                      begin
                               udflag<=1;//1--下降指示
                  end
                  end
           else if(posreg==1'd6&((stlight[posreg])==1|(fuplight[posreg])==1|(fdnlight[posreg])==1'b1|fuplight==6'b000000))//当电梯所在楼层为6层,有人前往第6层,或者第6层有人下降请求,电梯则转到停止状态
                         begin
                         mylift<=stop;
                         end
           else if(posreg==1'd6&(fdnlight>6'b000000|fuplight>6'b000000))
                       begin
                       mylift<=stop;
                       end
                           //其他情况,电梯继续上升运行,电梯所在楼层加1

           else                  begin
                             mylift<=up;//电梯进入上升状态
                             udsig<=8'b01111100;//数码管显示U,表示电梯上升
                             udflag<=1'b0;//电梯运行状态上升
                         if(posreg<=1'd6)
                            begin
                             posreg=<posreg+1'b1;
                            end
                  end
                  end
                    //当电梯下降运行时
                     down:
                               begin
                                clearup<=1'b0;
                                cleardn<=1'b0;
                         //当电梯所有楼层为2-6层时,当前楼层是电梯前往楼层之上,或是当前楼层有人请求下降
                         //或是电梯内部没有前往信号但楼层有人请求上升
                         if(posreg>1&((stlight[posreg])==1'b1|fdnlight[posreg]==1'b1|(fuplight[posreg])==1'b1))
                            begin
                                mylift<=stop;

                        //当电梯内部没有前往信号,电梯外部也没有下降请求信号,且当前楼层有上升请求信号,电梯运行转为上升
                           if(stlight==6'b000000&(fuplight[posreg]==1'b1&fdnlight==6'b000000))
                             udflag<=1'b0;
                            end
                          //当前楼层为第1层,当前楼层有电梯内部前往楼层之一,或是1楼有人请求上升
                         else if(posreg==1'b1&((stlight[posreg])==1'b1|(fdnlight[posreg])==1'b1|(fdnlight==6'b00000&(fuplight[posreg])==1'b1)))
                               begin
                                   mylift<=stop;
                               end
                         else if(posreg==1'b1&(fdnlight>6'b000000|fuplight>6'b000000))
                               begin
                                 mylift<=stop;
                               end
                         else
                               begin
                                  mylift<=down;
                                  udsig<=6'b01111010;
                                  udflag<=1'b1;//下降
                               end
                         if(posreg>1)
                              begin
                                posreg<=posreg-1;
                              end
                                 end
                                 //电梯为停止状态,则转到电梯开门状态
            stop:

                  begin
                  mylift<=dooropen;
                  clearup<=1'b0;
                  cleardn<=1'b0;
                  end
                   //电梯为开门状态,开门灯亮,转到关门等待状态
            dooropen:
                    begin
                    doorlight<=1'b1;
                    clearup<=1'b0;
                    cleardn<=1'b0;
                    mylift<=doorwait1;
                    end
            //电梯的其他状态则转到电梯关门等待状态下
            default:
                    begin
                    mylift<=doorwait1;
                    clearup<=1'b0;
                    cleardn<=1'b0;
                    end
                    endcase
                    end
end
assign postion=posreg;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reg)
begin
         if(!clk)
              case(posreg)
             1: one<=6'b000001;
             2: one<=6'b000010;
             3: one<=6'b000100;
             4: one<=6'b001000;
             5: one<=6'b010000;
             6: one<=6'b1000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楼主:

  编译出问题,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
你先把编译的错误贴出来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等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状态的UP和default没有错误啊!还有endcase也应该没错误啊!但是却报错了!

网友:
udsig在output里有,但在module定义时没有。
你的书写风格得改进,if和case嵌套太复杂,时序和组合逻辑混在一起,看起来太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这样啊!

网友:
doorclose: up:少了END
另外,always@(posedge clk or posreg)
begin
         if(!clk)
这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我觉得你这状态机的可读性太低啦,建议你采用三段式写法...

网友:
    你考虑下实际电路,你的FF用了时钟触发,由引用时钟作为输入,这点做法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