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奇怪的版图。。。

楼主(2011-03-31):
各层如上,是栅源相接吗?什么功能?

网友:
有点像是DMOS管子  你提的是功率器件么?还是耐高压器件?
如果是DMOS管 那么右边的那个是Drain

网友:
挺正常啊, 哪里奇怪? 你3张照片的顺序是不是倒了,

这个是 sot23 或者更小的封装里下来的. 上面恐怕没有标识或者只有2个字母, 如A!B

图片上只有2个footprints,应该就是个2极管, 不太可能是mosfet, 楼上说的dmos可能性不大, 不然的话太浪费空间了.

可能是从便携式电子比如手机之类的上面卸下的, 低压diode 或肖基, 通常不会超过20伏.

你在显微镜下面通过调整胶距, 可不可以看到chip上面那层的材质. 有没有sem照片.

因为照片质量不给力, 只能肤浅的给点建议. 如果你想进一步讨论, 可以联系我.

网友:
很像EE中的HV 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我自己也认为是个二极管,但去请教一个老师他说只是一个奈高压的普通mosfet。再次请教一下,你知不知道这种二极管具体的器件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电子显微镜拍的照片!在电源管理芯片中常见这种mos管,应该是DMOS!

网友:
如果是二极管 怎么解释中间那条很像GATE的东西

网友:
    你是在学校还是公司?短消息给我讨论。

网友:
有点不清晰

网友:
如果是二极管 怎么解释中间那条很像GATE的东西
引用 网友B:

照片不给力,中间那条有几种可能需要确定,这就是我叫他用显微镜去看得原因

大家都做过这东西,这版图没有任何的能耐高压(大于200v)的配置。

综合分析一下, 如果是Si-mos,那其可能性能就非常差劲了,恐怕连1D limit都没有过。接近10年前的产品。

当然不排除lz在很小机会下得到SiC 或GaN HEMT之类的,下其性能会贴着1D曲线,那么这小东东的价钱就大了。

网友:
  兄弟  你说的耐高压和我说的耐高压不是一码事 呵呵
哈哈  难道要上200伏就叫耐高压嘛??15V的高压DMOS比比皆是啊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drain端可以耐高压的一个MOS管

网友:
15V=高压?你这个标准是对于哪种电子产品?

那么低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