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wire_load_model

楼主(2011-03-31):
求教:
在做DC综合的时候,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smic18_wl10改为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smic18_wl50后时序无法满足,问下这个参数到底意味着什么,求详细点的解释,谢谢

网友:
你参考一下DC的manual吧,应该会有详细解释的。

网友:
在验证这里问....应该去后端板块问.
我觉得:
先看一下你综合用的是哪个公司的库, 看名字应该是smic .18的库.
然后看看这个库的user guide, 里面应该说wireload 10和50的区别.
wireload的意思是你的线的负载, 用于模拟你线的电容, 一般50的模型RC取得参数比10的模型的RC参数大, 所以导致你的时序不收敛. 其实综合不需要考虑太多的wireload, 你可以选个最小的模型, 或者typical的模型, 然后综合后给后端的专业人士去做layout.
我很久没综合了, 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2014-03-18):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多谢

网友:
好像指的是分段等效电阻的不同。
不过现在synospsy自己都不建议使用wire load model在前端做综合了,因为随着process越来越小,这个wire load mode计算方式差别太大。
建议:
1.如果用dc综合,就用zero wire load model,在 uncertainty上对每个时钟加上30%的余量
2.如果工具给力,尽量用DCT或者DCG吧

网友(2016-03-07):
wire_load怎么选择!?在primetime时根据什么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