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不可以回复了?

楼主(2011-03-31):
为什么不可以回复了呢?

网友:
我的有时候也是。。

网友:
我刚刚也是。。。

网友:
大家能不能吧不能回复的链接发出来,我们好查查看,是否真的存在问题?

网友:
    老大,你终于现身了。能不能不让我们做题,算术?一算错再改好像就不行了。数学没学好,换点别的吧!

网友:
恩,如果第一次算错再该的话就回复不了了

网友:
第一次算错的话可以刷新一下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