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CRP

楼主(2011-04-01):
各路神仙,哪位知道CRP是什么意思?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万分感激

网友:
是cadence的说法, synopsis 叫做CRPR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removal ) ,

就是说OCV 对clock common path上的一些乐观值,具体要看pt user guide

总体来说就是对timing分析有利的东西,

网友:
工具在计算同一个cell在data path和clock path上的不同delay
跟工具相关

网友:
楼上说的对,crpr旨在去掉这种不一样的delay

楼主:
工具在计算同一个cell在data path和clock path上的不同delay?
这是否是因为OCV的分析模式?bcwc会有这样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