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一下关于cadence的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1-04-01):
本人新手,想请教几个基础的问题,谢谢~1,如何用cadence仿真两个端口之间的等效阻抗(包括具体的电阻、电容和电感值);
2,mos管参数中的multiple和finger在使用中有何区别,什么时候用multiple,什么时候用finger;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仿真阻抗的实部虚部,可以用ac吧,或者s参数(不熟悉)。
在亚微米工艺里,multiple有更好的匹配性能。

网友:
MOS管中 W*(finger数)=总W值
multiple是啥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