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ation的 工具 --使用Verilog A 和spice netlist

楼主(2011-04-01):
设计Analog电路, 先将次要blockverilogA, function 描述,

主要block使用spicenetlist描述, simulation

请问, 除了Cadencetool , 有那些tool 可以
spicenetlist verilog A 共同simulation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同问。

楼主:
再补充一问, 回答时, 请加上是在 windows 平台, 还是 Linux平台

网友:
有好多工具,cadence的spectre,magma的Finsim等等

网友(2012-05-02):
HSPICE也可以吧

网友:
cadence的APS也可以支持verilogA,速度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