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关于如何画好fishbone的材料

楼主(2011-04-01):
哪位大神有关于如何画好fishbone的材料吗?现在刚刚开始画fishbone,还不知道怎么画好它,求前辈们赐教

网友:
fishbone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shbone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clock tree , 我现在才刚刚开始画这个,所以想请教一下大神,问问有什么经验或者材料没,

网友:
特殊的clock tree? 材料指得是连线材料吗?clock tree难道不是tool自动生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shbone不是自动生成的,是根据clock domain,engineer自己画的,至少我们现在做得是这样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的材料就是一些关于如何画好fishbone的材料,因为我在画fishbone是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
比较低端的tree不是auto cts的,是画出来的,及摆出来的。算是no-timing-driven吧。但timing也要meet,所以就看你tree的好坏了。非主流

网友:
应该就是clock mesh那种吧, 对clock skew要求很高的design,

逐渐变小,taper width 这种,    没画过,

clock mesh现在的PR工具倒是支持的,

网友(2018-08-24):
回复 网友B:

    版主,请教个问题,innovus支持clock mesh flow吗,在cadence提供的doc中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innovus支持的,不过前期的mesh的结构还是得手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