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计算pll相位噪声

楼主(2011-04-01):
frequency sythesizer输出的clock,怎么利用瞬态仿真结果计算相位噪声?谁有可以使用的matlab程序,share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理,自己顶一下

网友:
take the phase error and do fft. BTW skip the transi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么,大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pll的phase noise比较难得到。更多的做法是在每个模块的噪声得到通过计算得到总的噪声。

网友(2011-11-02):
一般噪声怎么处理呢?

网友:
用Spectre仿真PSS和PNOISE,得到各个模块的噪声曲线,然后用函数描述出噪声,得到噪声函数;然后计算各模块噪声的传输函数,噪声函数×传输函数的2次方,得到各个模块的噪声对整体噪声的贡献,然后累加得到总的输出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模块的噪声谱以什么格式导出,然后导入MATLAB进行仿真。您有现成的仿真程序吗?能否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7-05-15):
回复 网友B:

您好,关于PLL的噪声想请教您。PLL闭环测出的相位噪声谱在关心的范围进行积分得到RMS抖动,这个抖动是包含了DCO的量化噪声的吗?
因为DCO的量化噪声是确定性抖动,按说不应该有RMS值的呀!
忘您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测试的频谱积分是所有的jitter的RMS值,包括。测试可时候可以测出是RJ还是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