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LP wizard 的license 啊

楼主(2011-04-01):
各位,谁有LP wizard 的license 啊,知道怎么安装lic吗

楼主:
LP wizard 的前身是PCB Matrix,这是免费的,但LP怎么会要lic呢

网友(2011-06-01):
这个应该是lp wizard的破解,一般应该没有问题 LP+wizard+keygen.rar (1.38 MB , 下载次数: 258 )

网友(2011-08-19):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1-11-15):
看看能不能用, 先谢了!

网友(2012-01-31):
谢谢!正想找些用呢

网友(2014-06-19):
好头痛啊,

网友:
同求,谢谢前辈们的无私分享呀

网友(2015-01-15):
先試試看一下吧~~~

网友:
破解文件到处都有,破解方法各有说法,
以下为正确破解方式:
1.安装软件,不要安装license
2.运行破解文件夹中的LPWizardLicenseGenerator.exe生成license.txt文件。
3.指定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到 刚才生成的License即可。
4.拷贝 MGLS.DLL 和 MGLS64.DLL到MentorGraphics\10.5LPW\SDD_HOME\LPWizard目录下覆盖原来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