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P wizard 和 PCB matrix LP Viewer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04-01):
LP wizard 就是是现在的 PCB matrix LP Viewer,被mentor收购了,谁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2011-06-01):
现在的lp viewer是免费的,但是lp wizard就收钱了

网友(2011-10-26):
有些糊涂,楼主不明白

网友(2011-12-03):
回复 网友A:

   qqqqqqqqqqqqqqqqq

网友(2012-01-13):
为什么lp viewer上面的wizard建一直都是灰色,不能用啊?

网友(2012-04-27):
LP wizard  可以直接生成好多种形式的封装库,另外一个要自己画
OK接近成功,点【Wizard】,然后在wizard中选你想要的格式,支持allegro,altium protel,p-cad,mentor pads,eagle,cadstar,等等。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8b63b30100pkp0.html

网友(2013-03-05):
Forgot LP Viewer. Now is LP winzard!

网友:
就是adobe reader和acrobat的区别,后者LP wizard功能更强大

网友(2013-05-16):
一个是只能看 所以叫viewer  一个是能够生成封装库所以叫wizard

网友(2013-09-05):
楼上正解

网友(2014-07-11):
那lp viewer免费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