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一个关于栅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在栅宽相同的情况下,一下几种结构各有啥优缺点?

条形栅(最常见的那种)

叉指结构

圆形环栅

矩形环栅

八边形环栅

最近看《模拟电路版图艺术》,看到这一部分,觉得很好奇。来请教下各位。

希望尽量详细,O(∩_∩)O谢谢

ps:最好再说一下后面几种结构的栅宽计算方法,O(∩_∩)O谢谢,因为我发现有些工艺LVS提出来的栅宽跟书上给的公式不一致。

网友:
书上花了好几页来讲,论坛上的答案怎么会比书上详细
至于LVS,呵呵,这可与工具的算法有关,那可是图论的知识,个人感觉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书?

《模拟电路版图艺术》?我咋没找到?尤其是那个八边形的,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
叉指结构 : 这个主要是为了并联吧, 有时候为了增加对称性,

网友(2023-08-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圆形 八边形 方形都是说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