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从-180度开始

楼主(2011-04-01):
前仿真没问题 后仿真出现相位曲线是不是从0度开始而是从 -180 度的情况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模拟集成电路精粹书上的电路图吧?楼主是用的candence仿真吗?

网友:
估计你是把loop人为的断开了,然后前仿和后仿用的是不同的differential pair input

网友:
贴下你的test bench.
看看你激励是加在哪边。

网友:
信息不是太全啊,不好判断。

楼主:
我用的是 hspice 仿真

VINP  INP 0 2.5 AC 1
CL INN 0 1
RL INN OUT 1G

负载为 电容时相位是没问题
但随着驱动增强 相位则异常

网友:
layout上面有没有把inp inn标反掉?

网友:
反向端输入信号出来就是从-180开始变的啊,你确定你的vinp没有标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反了 应该lvs 也过不了吧 (放完假回头确认一下)
    这个地方是驱动强  前仿真时 大负载没问题 ,但是只有容性负载是 个别corner 偏差也会 出现相位为从-180的情况
    后仿真就刚好相反 在容性负载是 相位正常 驱动大负载是就出现相位异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像是外面电路的输入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了 没有接反 后仿开环增益由前仿的 77dB 到后仿的44 dB

网友:
我也遇到过,当时是极性标反了,不知道LZ是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来发现是什么问题了??我也出现了相频曲线从-180开始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来调整了下版图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版图调整下就OK了?那是什么原因呢?我猜想是不是版图中的寄生,使得输出端和运放的正输入端短接了,导致了运放的极性颠倒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仅对悬浮的管子在layout 的时候与共源共栅的管子进行了隔离 就ok了

网友(2011-12-26):
回复 楼主:

    我也做了这个架构的电路,我在前仿的AC分析中就出现了相位裕度从-180度开始的现象,正负端没有接错,并且管子的工作点都是正常的,困惑中。。。
不知道楼主有啥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做的几个运放电路,相位都是从-180开始,请问是应该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常的相位曲线是从0度开始下降的。但是我做的那个运放相位曲线从-180度开始下降,然后上升,接着又下降。如图所示:
经过补偿后相位裕度倒是可以调整到60度,但是补偿后的相位曲线也是从-180度开始。进行瞬态仿真的话就是在上电初始会有几个过冲,后面都是稳定的。
你有没有找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呢?那你的运放流片出来工作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还停留在理论学习上阿,电路只是仿真呢。。。

网友(2012-07-13):
回复 网友D:

      。。。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当时是出现了正的极点 你pz分析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已经用pz分析过了,是出现了 正的极点。
      那请问你是怎么把这  正的极点 给消除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是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当时就是你说的那样处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样 就 不能真正体现class AB的功效了 。。。

网友:
看来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啊,这个现象我们也遇到过,流片回来也没有发现问题。不过只是样品,所以建议还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不要追求第一级的高阻抗,将增益降一些就会好一些,另外,采取措施降低cascode管的VDS(主要是N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原因:Impact ionization(请参考GRAY,1.9节),将该效应建模进入电路就可以将上述的效果计算出来。P管只要将SB接在一起,这个效应可以忽略,而且P管的这个效应本身要小很多,所以主要考虑N管即可。

网友(2012-08-21):
碰到同样的问题啦!比较诡异

网友(2012-11-05):
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大侠解决一下~~

网友(2013-09-17):
回复 网友D:

    我仿真出来的曲线和你当年在此帖子中贴的图一模一样,而且仅在后仿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我也遇到过
后来发现是电路中有好几个loop

必须要把别的loop从你要仿真的那个loop AC 隔离掉才行

网友:
从-180和180开始都一样,加360就相等,关键是相位怎么变

网友(2017-04-07):
回复 网友G:

   我也觉得是其他环路影响。对于class AB这个电路,你是怎么断开次要环路的?

网友(2019-11-13):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
后来发现是电路中有好几个loop

请问您的iprobe是在哪里断开的啊?谢谢!

网友(2023-11-29):
我也有同樣疑問
在presim 時phase有時會從0開始有時從-180
想請問該怎麼斷掉其他次要的迴路
以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呢
希望有知道方法的高手能幫忙解惑
感激不盡

网友(2024-08-07):
感谢楼上大神回复

网友(2025-09-01):
这是开环ac仿真吗?stb仿真的话phase从0°开始才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