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大Power Plan中的“Pushdown”含义

楼主(2011-04-02):
看了很多资料推荐power plan时使用“Pushdown”,是不是说power structure(特别是mesh) 应该尽量用top metal或靠近top的metal layer往下传导power呢?

网友:
push down/up 指的是 block和hierarchy top level之间的关系吧,

一般做top level power plan,有可能把这个power push down进子block,

子block做完了一些东西,然后pull up 上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