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序分析通过了,后仿真不过!

楼主(2011-04-02):
时序分析通过了,后仿真不过!一般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怎样调啊?

网友:
后仿增加了SDF反标吗,testbench要注意门延时了,这种情况我碰到过,行为仿真时没有考虑门延时的问题,DC后,再加上SDF反标,netlist就有实际电路的延时,需要改动TB

网友:
出现什么情况,被你认为不过呢?不定态扩散?还是数据混乱错误?有可能是激励上的时序问题。

楼主:
数据混乱,大部分变为未知了“X”

网友:
1)看log,SDF反标是否成功?仿真是否有Timing-violation?
2)看波形,可以看出反标是否成功,若是一个cell的delay正好是整数(如1ns)这样的一般都是反标的不对。
3)波形和timing-report对应,理论上来说,波形上一个cell的delay和timing-report上一个cell的delay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相互对应。这样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出现x很可能是寄存器初始化问题,或者复位释放时间的问题,太多可能
了,不一定是逻辑问题。

网友:
你前仿真通过了,后防没通过,如果你使用modelsim文件,加延时文件正确,表明时序还是有问题,你的时序分析是用什么分析的?所有路径都分析了么?

网友:
估计是x状态的问题,将这些x状态现force掉,后面再release

网友(2017-05-11):
回复 网友A:

   请问 什么情况会导致反标失败呢?库不匹配?

网友:
post-sim 除了timing 問題,還有functionality 的問題
樓上幾位把可能的原因大概都列上了
還有一點可能的原因,就是STA timing constraint coverage 不夠
例如,某條true path 沒有constraint 或是誤設成false_path
可以用report_analysis_coverage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