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F参数中CDF type互相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4-02):
CDF参数中CDF type分别有Effective,User,Base,互相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doc里讲得很清楚,你可以打开看看。Edit CDF 那个窗口点Help就有了

网友(2022-07-04):
看说明貌似是只设置base项就可以了,如果设置中还有user或effective项的话,调用时会覆盖base项,调用的instance 会优先使用effective项里面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