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系统失调

楼主(2011-04-02):
弱弱的问下  运放的系统失调是由什么引起的
不同的运放结构系统失调一样吗?
系统失调可以消除吗?
怎么消除

网友:
increase dc gain,normally random offset is more dominating

楼主:
   我在别的帖子里面看到说是  运放失调包括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系统失调:输入失调电压=输出失调电压/VA  而其中的输入失调电压不随增益变化,增大增益只会使输出失调电压变大,输入失调电压是有电路本身结构引起的,增大增益并不能减小输入失调电压,再者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哪个影响更大?

楼主:
increase dc gain,normally random offset is more dominating
引用 楼主:

   我在别的帖子里面看到说是  运放失调包括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系统失调:输入失调电压=输出失调电压/VA  而其中的输入失调电压不随增益变化,增大增益只会使输出失调电压变大,输入失调电压是有电路本身结构引起的,增大增益并不能减小输入失调电压,再者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哪个影响更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个人总结了几点,你参考下:
    1.输入差动对尺寸失配和布局不对称造成的
    2.尾电流的输出阻抗不是无穷大,当差动对一个管子的信号变化时产生的交流电流有部分流进为电流,没有全部通过另一管子流到输出端。
    3.电流镜的失配。

楼主:
回复 楼主:

    You are talking about systematic offset or random offset?

楼主:
回复  xd_HR

    You are talking about systematic offset or random offset?
引用 楼主:

   systematic offset

网友:
系统失调是由于电路结构引起的,不是非理想因素引起的。

网友:
系统失调是电路结构的参数调得不好,比如宽长比,例如,开环时,两端输入电压都为1.4,但输出电压只有200mv使得N输出管工作在线性区,当闭环连接时比如buffer结构,两个输入端就会存在失调,比如一个1.4,另一个1.39,这样在增益不大的情况下,输出必然不能达到摆幅。

楼主:
   系统失调:“输入失调=输出失调/增益”这个对不 当接成BUFFER形式时,输出失调电压就等于(1.4-1.39)V?-------按你说的例子那么输入失调是不能直接仿真出来的? 可以通过增大增益来减小失调?

网友(2019-09-19):
新手见解:

  系统失调是不是:
               本来应该对称工作的两个MOS管

               一个工作在强饱和区,而另一个却工作在弱饱和区甚至线性区

               这样两边的增益就不一样

               而导致的等效输入电压差值,即为系统失调

网友(2021-01-06):
学习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