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xilinx的bufg的用法??

楼主(2011-04-02):
您们好,我想请问一下,xilinx的bufg为何不能串联在一起??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Bufg该是直接驱动的全局布线资源,该是不能将两个的全局的布线资源串联。。。。。。。。。。。。。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

网友:
不懂楼主为什么要将两个bufg串联起来,不过lz是从ibuf连到bufg的话,可以中间插一个RBUF(好像是这么叫的,就是区域时钟B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ise生成两个不同的module,有个是输出有个bufg,有个是输入有个bufg,我要将这两个module串联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串联用,是因为FPGA内没有两个BUFG之间的布线通道。况且,即使两个串联,那么效果和一个也是同样的。
    如果你非得要串联,不知道是否可以试试两个bufg中间插buf。通过间接的方式,打通两个bufg的布线通道。不过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会而外的带来时钟延迟。效果更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网友:
quanju clk yong de

网友:
acgoal 回答的太好了,对fpga了解的很深入那

网友(2012-04-20):
没有不要这样设计,多余了。

网友(2014-02-14):
不需要这样设计

网友(2014-07-01):
好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