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逻辑

楼主(2011-04-02):
各位大虾

如图所示的上下两波形:波形A 产生高电平时,波形B 产生低电平,并且波形A 高电平的脉宽要比波形B此时低电平的脉宽大。

现在当出现这样的上下波形时,输出为0;

当波形A 和波形B 都为高电平时,输出为1, 请问这样的数字逻辑如何设计啊!!

脉冲

脉冲

网友:
没有看太明白,是不是A和B直接相与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楼上貌似正解。。。

楼主:
相与怎么可以呢?
相与时上下两个波形都有高的情况出现啊

网友:
上下都为高,相与的结果不就是1,这不就是你想要的?

楼主:
不是的,只要有脉冲形式,即便出现同时为1的情况,那就为0,并且脉冲波形是图形所示的形式.
而只有都一直同时为高时,才会输出1的

楼主:
再求帮忙啊

网友:
描述的还不够清楚,我看了几遍没有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下面的波形好像是上面波形经过delay产生的啊,并且上面波形的占空比要>0.5的,即高电平的宽度要大于低电平的宽度的。

就是说产生这样的两种波形时,将这两种波形经过“与非门”“或非门”或其他等等的数字逻辑单元时,会产生0电平呢?

上面是一种情况,并且这两种波形也有同时为一直高电平的情况,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经过同样的“与非门”“或非门”或其他等等的数字逻辑单元时,会产生1电平呢?

这个“与非门”“或非门”或其他等等的数字逻辑单元就是现在要设计的结构

网友:
看你图中有同时为1的情况,只不过时间比较短,输出还是0,对吧?那么同时为都为1且持续时间很长时,又要输出为1。 显然不是简单的组合逻辑可以实现的,估计只能用积分器、电荷泵之类的模型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可以研究一下“归零码”,分别把A和B都编码成“归零码”,然后再“或非”。这种编码方式或许能够满足你的要求。这是我的思路,你思考看看。

网友:
楼主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1.先将两个信号相与,得到一个信号,如果是题中所示波形,出来应该还是一个方波。
2.对这个信号经过一个N位“1”的序列检测器。
3.序列检测器输出结果应该可以判断出来。
个人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
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感觉像一个上升沿触发的单稳

网友:
楼主,最后你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呀,说说看,也让大家开开眼界啊~~

楼主:
就是与门啊,但是与门下面的nmos叠加管取成倒比管形式,上面的pmos并联管w/l取成较大,这样当同时为1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电上去,所以在一小段同时为1的时间内,nmos管是充电充不上去的。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楼主这样的方法真的靠谱吗?有仔细计算过setup time 和hold time吗?

网友:
lz, just xor them ?

outpu = a ^ b;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的问题很误导人,你明明问“这样的数字逻辑怎么设计”,最后你给的答案却是改变后端管子的参数来做的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我也感觉有点不靠谱。
我跑了一下所有的corner,发现交叠时间差不多为0.25nS, 用这种方法仿真出来的结果还行,但不知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好像不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