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Quartus 调用syplify pro 进行综合

楼主(2011-04-03):
Quartus ii显示如下警告:

Error: Encountered error while running Synplify synthesis tool -- can't complete design synthesis
Error: Encountered error while running NativeLink synthesis script
Error: NativeLink flow failed to complete synthesis
Error: For messages from NativeLink scripts, check the file F:/Source_Code/Basic_Logic/sr_latch/quartus_nativelink_synthesis.log
Error: Quartus II EDA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0 warnings

网友:
quartus是不是没有设置synplify的执行文件啊。

楼主:
全部路径,指定syplify pro都设置了,始终错误·

网友(2013-01-13):
quartus tool option 没设置对,eda tool option最下边有个 native ..... node-locked license 需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