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tro的天线效应检查与insert double via的问题

楼主(2011-04-03):
我们做布线后先天线效应检查后插双孔,发现做不通lvs,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时钟树不一样了。
如果布线后先插双孔,后做天线效应,就能做通lvs。

网友:
你是说 astro里面的 geNewLVS 还是 calibre的lvs,

如果是astro的lvs, 请看看具体的report,比如open/short ,

凡是影响route的操作,比如修天线,加redundant via, 都有可能导致open,short , 要仔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