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弱弱的问下‘后端设计’

楼主(2011-04-03):
为叫后端设计呢?
为嘛不叫前端设计。
各位轻拍啊~~

网友:
英语叫 backend  design, 指synthesis ,place&route till tapeout ,  主要指物理方面,

frontend design指 构架设计, RTL 设计,主要指逻辑方面,

网友:
2楼说法 很受用啊

楼主:
了解,多谢了!所以frontend design就是论坛首页的‘数字前端’那个区了?

网友:
对,应该没错,

网友:
后端指的是布局布线,后端工艺规则检查,时序分析,
前端主要是逻辑和系统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受用     感谢了

网友:
前端就是指 schematic以前,这包括HDL代码,RTL综合等
后端是指 schematic以后,也就是指版图layout开始了,包括布局布线,版图,功耗分析,时序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