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频灵敏度

楼主(2011-04-03):
请教,根据公式 频偏=Kf(调频灵敏度)*Um(调制波最大值)!但我还是不是很明白这个调制灵敏度。我用不同的板子,分别将他们频偏调成相同的几个数值,然后用示波器量测调制信号的最大值,利用上面的公式计算Kf的值,结果发现,同样的电路,不同的板子Kf的值会有很大差异,Kf还会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吗?(量测结果验证,频偏随Um线性变化),我们现在公司的产品是使用可调电位器对Um的调节实现频偏的调整,每次调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建议,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