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高手medici2010怎么安装

楼主(2011-04-04):
从这个帖子下载的medici,请问如何安装啊
帖子是: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44586&extra=&highlight=medici&page=1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去下载一个synopsys installer2.0 什么的

网友(2011-06-19):
回复 网友A:

1. 如上所述找 installer V2.0 or 2.3
2. tar -zxvf installer.xxxx.tar.Z
3. 把 taurus_mediic_...common.tar , taurus_medici_2010.linux.tar 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4. 执行 setup.sh  > ./setup.sh
5. 如果进入 GUI 介面,就跟着,并且选择要安装的软件
至于license server and license.dat 则复杂多了。

网友(2012-05-30):
至于license server and license.dat 则复杂多了。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file

网友:
tar-zxvf installer.xxxx.tar.Z

网友:
taurus_mediic_ ... common.tar, taurus_ medici, _ 2010 . linux.tar in the same a directory.

网友(2012-08-20):
多谢了,试一试

网友(2014-02-23):
为什么只有这么小?我的linux版本,当然是文件夹直接运行的那种,居然有几个G的。。。

网友(2014-05-21):
我放弃了!!!!!!!!!!!!111

网友:
我想请问medici和silvaco那个简单易学

网友(2014-10-08):
鼻血订啊

网友(2014-11-24):
同样需要安装,可惜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