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bandgap环路正负反馈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04):
如果bandgap里的运放输入端Vip<Vin,为什么调节运放使得运放的输出端电压V0下降就可以使得Vip接近Vin?为啥不是使V0上升呢,Vin不是正反馈吗?

网友A:
need to make negative feedback stronger than positive feedback

网友B:
从 vin 看是正反馈,从vip 看是负反馈;
要注意 Δvo 产生的电流 ΔI 反馈到 vin 和 vip 时,前者是对数关系,后者是对数+线性关系,后者的反馈更强;
所以如果抬高vo,vin是会下降,但是vip下降更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很正确啊

网友(2011-06-10):
    Vo上升的话,Vip和Vin都是升高吧?

网友:
从 vin 看是正反馈,从vip 看是负反馈;
要注意 Δvo 产生的电流 ΔI 反馈到 vin 和 vip 时,前者是对数关 ...
引用 网友B:

    从 vin 看是正反馈,从vip 看是负反馈;没错
但是vin 是指数+线性,vip是指数,且vin是负反馈端,vip是正反馈端
所以vo升高,vin升高更大,所以使vo下降,vin下降更大,才会使两端相等,这也是基准能够稳定的前提。

网友(2013-04-22):
对头,负的比正的强就行了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A:
need to make negative feedback stronger than positive feedback

how to make negative feedback stronger than positive feedback?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 vin 看是正反馈,从vip 看是负反馈;
要注意 Δvo 产生的电流 ΔI 反馈到 vin 和 vip 时,前者是对数关 ...

请问这个正负反馈的公式关系是怎么的?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见?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