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VA验证DRC问题

楼主(2011-04-04):
我是学习版图的新手,今天在做最简单的与非门版图中,通过Diva验证工具DRC检查时,

有报错,请问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啊,怎样把版图上网格去掉啊。不然什么也看不到,不好修改啊。

若有相关资料请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1-07-12):
这个你应该好好看看你所用工具的手册吧,尝试一下啊,各个菜单都看看什么意思啊,自己学用软件就要多尝试啊,呵呵
PS:不懂你用的软件的选项

网友(2011-09-13):
我也想问

网友(2011-10-15):
回复 楼主:

    你的管子没加衬底,加入后再分别与电源地线相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