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9852作为时钟源

楼主(2011-04-04):
请问有做过用AD9852作为XILINX公司FPGA时钟源的吗?AD9852输出电压太小,如何才能作为FPGA的时钟源呢?

网友:
是不是要给个上拉电压,提高XLINX FPGA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XILINX的不太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输出的峰峰值不够,一般需要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