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th的mismatch与gate oxide thickness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04-04):
我来问一个和工艺相关的问题:在一些资料上看到,mos管的Vth的mismatch 与gate oxide thickness之间呈正比例的关系,就是gate oxide thickness越大,Vth的mismatch 越严重;反之,Vth的mismatch 越好。请问根本原因是什么?个人觉得是因为Cox受gate oxide thickness的影响,不过没有理论支持。

网友:
Vth=Vfb+Surface potential+(QB/Cox)

所以当你的tox越大,Cox越小,Vth就会越大。
你要是再多看点资料,会发现Channel length也对其有影响。
但是对Vth影响最大的Doping Profile,其次是Length,然后才是Tox.

网友:
gate oxide thickness与阈值电压的关系非常重要,而且阈值电压还与沟道长度,沟道掺杂浓度,如果栅用的poly-Si的话,还和它有关系。这方面的论文,可以在IEEE上找到,仔细看一下会明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是我没表达清楚的我的问题。本身vth与哪些因素有关我是稍有了解的。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gate oxide (Tox)越薄match越好,而不是gate oxide (Tox)越厚match越好呢?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楼主, 你指的mismatch是什么   什么之间的mismatch?
一般来说,gate oxide 的厚度在一定的工艺之下都是一定的,好比0.18 logic只有两种OXIDE THICKNESS;
一般来说,FAB对OXIDE厚度的控制很严格,如果VT等漂掉,基本不会是这里出了问题。IMPLANT等其他因素是主要的。

网友:
Vth=Vfb+Surface potential+(QB/Cox)

网友:
Vth=Vfb+Surface potential+(QB/Cox)
栅氧厚度的控制相当严格。

网友(2011-07-21):
"有趣的是,已经观察到,AVTH随着栅氧厚度的增加而按比例减小。"

???

这个是我在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文版的P378(第13章不匹配章节)上看到的,应该是翻译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栅氧越越薄,mismatch越大。

网友(2015-01-22):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参考资料不错
http://bbs.eetop.cn/thread-428469-1-1.html

网友(2018-10-30):
Q=C*Delta-V

Delta-V 反比 C 反比 Tox

所以Delta-V正比Tox

网友C(2023-08-14):
楼主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么?我从delay ocv的角度也发现这个问题,vth 更低的cell 的delay ocv的比例会小一些。但是我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楼主能解答一些么?

网友(2024-02-25):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么?我从delay ocv的角度也发现这个问题,vth 更低的cell 的delay ocv的比例会 ...

你和楼主的不是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是vth低的Idsat大,Idsat越大偏差百分比越小,vth的偏差百分比也同样。所以clk尽量用lvt。lvt对工艺,电压,温度敏感度都低。

网友:
这是对比 core/IO 不同栅氧厚度下的VT match情况得出的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