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5v的工艺库下数字3.3v的管子DRC过不了?

楼主(2011-04-04):
我用的chrt035dg(5v)的工艺,等到画版图时才发现,数字库里面的单元(包括PAD)在该工艺下DRC过不了。好像是ncomp 和nwell距离不够。
    后来发现这数字库是3.3v的 可是我们组从来没用过5V的数字库 小弟我也是第一次用5v的工艺。

    请问:如果标准PAD的DRC过不了 自己设计PAD有多少风险? 有无其他办法?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由厂家提供的。

网友:
和电压没有关系,应该是版图-DRC规则文件不匹配。一流大厂FAB的PDK通常采用Perl脚本或者Shell脚本安装,小厂的PDK简单的就直接复制、设一下路径,有时候大厂的PDK你可以这么干,但是会破坏库和设计检查文件的对应关系。
Chart035dg工艺我没有细看过,只是考虑到0.35um的工艺可能是现在订制设计使用范围相当宽的工艺,一般都是基本核心模块(CMOS,低压)、高压(薄氧)、高压(厚氧),甚至还有存储模块、光电模块,因此PDK的配置是比较复杂的,不按照手册去安装,基本上设计规则和库的对应关系就没得弄了。

网友(2011-06-13):
arm现在实在是太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