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自己设计PAD有多少风险?

楼主(2011-04-04):
由于以前用的PAD是3.3v下的标准PAD,现在改用5v的工艺,发现PAD的DRC过不了。我想参考以前的结构,自己画PAD的版图。 请问:这样做有风险否?
    另外我在一个反向的版图上看到几种不错的PAD结构  想试试看  我想知道这种尝试有多少风险?
                                                                                                    谢谢回答 呵呵

网友:
单纯Bonding PAD的话没关系,无非是Metal+钝化开口,但ESD最好用代工的成熟方案,因为有Silicon Proven,保证片子不会死在ESD上。

网友:
有风险. 5V ESD diffusion spacing different from 3.3V

Better ask foundary if they have silicon proven pads for your use/re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会考虑的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参考foundry的design rule自己设计一个,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主要是ESD的考虑,其他问题不大

网友:
按照常规结构设计ESD,考虑足够Margin,一般没问题

网友:
参考之前的pad设计,按照foundry给的design rule画版图,应当问题不大。我们做的一直是自己设计的自己画的。但要考虑是否ESD能达到要求

网友:
看你自己牛不牛哦, 牛人的话无风险,毕竟pad也是人设计出来的.
即使是牛人,设计出来的pad还是会多次测试。

网友(2011-07-27):
以前正好做过5V的pad,也是反向别人的片子,基本是照抄下来,只是按照工艺文件的design rule修改尺寸要求,主要是为了通过DRC嘛,上面有人已经说了主要是考虑ESD问题,所以也稍微修改了一下ESD电路,其他基本没什么了,后来芯片测试结果是没问题的。所以个人感觉风险不大。仅供参考。另外说一下,PAD对受信号频率影响较大,如果信号频率改变较大,则PAD结构很可能需要重新来设计。

网友:
除了ESD, latch up rule呢

网友:
最好能找foundry厂确认一下将要用到的esd device的tlp curve或者foundry厂可以提供一些各种测试条件下的IT2,再综合自己的设计进行一下风险预估,主要就是看看内部在ESD device在esd事件下的分流情况及电压的再分布,留有一定余量(面积够大建议设计到10%以上)问题就不是很大,同时多关注一下内部有无interface问题,因为换了器件,过esd电流能力和原来相比将减小,那么电压将会升高,关注一下这些升高的电压会否对内部interface的地方造成比较大风险。性能允许的条件下请适当增加一些限流电阻在pad和内部之间,注意响应的rc常数不要大于内部器件的击穿电压即可。